新手求教PCB EDITOR问题

楼主(2011-10-24):
有个板子以前使用protelL99做的,现在需要用PCB EDITOR重新画一遍
刚刚接触PCB EDITOR,还不太熟悉,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:
1. 想画一个不规则的焊盘,表贴的,形状就是附件里的那个椭圆形+矩形的样子
像PROTELL99里一样,直接弄椭圆形+矩形焊盘放一起,然后设置PIN NAME相同,会报错
于是想用SHAPE SYMBOL自己做一个不规则的焊盘
但是PCB EDITOR的SHAPE菜单下只有圆形、矩形、多边形几个图形
弄了半天也画不出来椭圆形,请问我这个焊盘的图形该怎么画?

2. 关于通孔的问题。PROTELL99里设置的钻孔尺寸大于焊盘尺寸大,就OK了
但是在PAD DESIGNER里这么做的画会报错,做不出来这样的焊盘,请问这个该怎么弄?

3.PCB EDITOR里怎么添加VIA?

刚刚接触这一行,有很多问题不懂,麻烦大家了。
谢谢!

楼主:
对了,还有个问题忘记说了
PCB EDITOR中做SHAPE SYMBOL(*.SSM),我随便画了两个图形部分重叠,然后点SHAPE菜单下的 megre shape合并图形,但是没反应,图上依旧有DRC错误提示,该怎么弄?
谢谢!

网友:
1 在paddesigner里面做,不能直接重叠。
2 一样,可以不理会警告。
3 要先添加via才行,最好在约束管理器里面设置好。
4 shape netname相同才能合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