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保护地与信号地的关系

楼主(2011-10-24):
    我看到cypress的设计中推荐保护地与信号地之间接一个1M欧姆大电阻并联2KV/4.7nF高压瓷片这是为何,难道是考虑EMI.有的厂家却是直接连接或者是加了0.1uF电容或磁珠或一个电阻为啥不同厂家建议都不一样到底用那个

网友:
    接地是个永恒话题~
    我的理解如下:
保护地接入了一次电源的PE(Protect Earth);信号地,则是DATA+,DATA-的参考Common,可能是浮地,可能接入了PE,还有可能跟一次侧没有隔离(比如取Neutral线)
cypress在USB领域MS蛮资深的奥,它的设计中,保护地、信号地间串1M大电阻,并高压电容,基本就是直流断路,交流短路了。那信号地的上述几种情况,一旦USB接口对接,信号地跟PE之间的电,都能疏导吧。
不晓得对不对,欢迎各位来拍砖

网友:
    防护静电用

网友:
    楼上正解

网友(2011-12-31):
    相信是ESD

网友:
    esd 不太懂

楼主:
    我也是一样,不太懂,有哪位高手能详细解释下。

网友(2012-02-07):
我想单单是ESD的话直接用个双向TVS不就好了嘛,貌似还有吸收放电用处。

网友:
    我觉得可能给用电设备的外壳有关系!非导体外壳的,保护地和信号地直接相连!导体外壳的,保护地和信号地之间接大电阻加电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