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在hyperlynx 里面怎样对差分信号仿真呢

楼主(2011-10-24):
    我在仿真DDR的差分时钟信号时,差分线号的驱动端怎么设置呢,我设置的一个仿真显示两个3.3v信号重叠在一起,想请教高手们,驱动端要怎么设置,信号才会交替出现。

楼主:
    怎么没人帮帮我

网友:
    1、选择模型输出为invert,non-invert形成差分信号
2、在激励里选择适合的码型

    看看manual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