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给Field第二次赋值的时候把第一次赋的值给清空?(已解决)

楼主(2011-10-24):
    如我写的下面代码:
    CompsNameList = axlDBGetDesign()->components~>name
    NetsNameList = axlDBGetDesign()->nets~>name

    (“FindType”
    FindType = form->curValue
    OneObjectList = nil

    ;Find Componet
    if( FindType == "Symbol" then
    axlFormSetField( form "ObjectList" nil)
    OneObjectList = CompsNameList)

    ;Find Net
    if( FindType == "Net" then
    axlFormSetField( form "ObjectList" nil)
    OneObjectList = NetsNameList)

    ;Set ObjectList Field
    axlFormSetField( form "ObjectList" OneObjectList )

    这段代码不起作用,在第二次赋值的时候只是在第一次赋的list的后面追加一个list,求高手指点,谢谢!

网友:
    这一段代码好像没什么问题。

楼主:
    谢谢指点!
    把上面的axlFormSetField( form "ObjectList" nil)换成axlFormListDeleteAll(form "ObjectList")问题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