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理图引脚与封装不对应

楼主(2011-10-24):
小弟刚学,请问几个问题
1:原理图引脚只有两个,但是PCB封装有4个脚,是不是必须把原理图也重画4个脚的才能正确导入封装,还有其他办法吗,比如晶振
2;画原理图封装那个order与number有啥区别,是不是order不用管它,只需要number正确就行了
谢谢帮忙啊

网友A:
(1)建議原理圖還是要建立四個腳封裝,這樣才能跟PCB封裝對應,因為PCB封裝還是會將所有腳畫出來,例如增強貼片強度(或是定位孔的精準度)。
(2)個人在 ORCAD 畫原理圖上,只注意 number ,從來不曾注意Order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(1)建議原理圖還是要建立四個腳封裝,這樣才能跟PCB封裝對應,因為PCB封裝還是會將所有腳畫出來,例如增強貼 ...

谢谢这位大哥的热心回答,终于明白咋回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