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: 回路

楼主(2011-10-24):
请教大家;电源DC/DC布局的时候总听工程师说,回路要近(短),是什么意思啊?

网友A:
所谓回路,电源是最为重要的一词,其意思是:电路流向而返回来的信号,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你有没有用,是最通俗的意思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所谓回路,电源是最为重要的一词,其意思是:电路流向而返回来的信号,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你有没有用,是最通 ...

谢谢!
请问下图中是我的DC/DC的电路部分,请问placement 时要怎样做到回路最小呢?谢谢

网友A:
把你的PCB发上来我们给你点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你的PCB发上来我们给你点评!

pcb 是发不了了,因为还没做呢,等做好了发。 先根据电路图说说呗。

网友B:
画完PCB抓图贴上来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画完PCB抓图贴上来吧

好的,我把我摆的pcb和电路图截图了,gnd 我亮成灰色的了。 我摆的很烂的,大家多提好的建议啊, 多谢啦。

楼主:
大侠们多多指点。

楼主:
请大家给点建议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