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PCB里导入网表,元件封装都进入画图区域了是怎么原因

楼主(2011-10-24):
我在PCB里导入网表,元件封装都进入画图区域了是怎么原因?怎样才能解决让封装在丝印外面?( U$ n* D9 |9 m3 W/ w
拜托各位解答下

网友:
问的好奇怪,下载之后是这样的吧?封装都在一起,推开就好了

网友:
没看懂你的问题

楼主:
我要把这些元件封装,让他们自动布局到画图区域外面

网友:
禁止布线层或者说是机械层,外框做了没?

楼主:
谢谢各位,我找到原因了

网友:
原点设置问题

网友:
你找到原因是什么?怎么也不说说啊

网友:
先让系统自动布局一下,基本上就全部分开了,然后再手动调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