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.3 建焊盘时改design size extent 老是出现can't reduce upper X extent

楼主(2011-10-24):
RT,请高手解答是否是版本的问题呢?

网友:
先把width改大点,再改leftX试试

网友:
通常是超出坐标原点的负数值了.如果不是,那就是还要把设计(PCB等)占的区域算进去,试想比你PCB设计还小时,那你叫你PCB放在哪里? 很多人总是想不通这个问题. 也就是说你更改的值不能小于坐标原点的负数+PCB(板框)+钻孔表等的面积. 如果大过这个面积我不信改不了.注:坐标原点通常我们都不设为0而是一个负数,例如,X-50 Y-50, 你的PCB板框是50X50,那你的图纸就需设100X100以上, 通常我们画板框都是习惯于向正X方向画,所以,别以为你的PCB是50X50就可以设图纸为80X80.除非你向负方向画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