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串扰的后仿真

楼主(2011-10-24):
对于串扰的后仿真,在信号完整性群主的热心帮助下,让我解惑了不少,为群主大人的耐心热心帮助,特地发论坛上与广大的初学者们一起共享共勉哈。。
1.首先通过probe提取在PCB中易发生串扰的网络(高频信号,异步信号附近),然后用report的形式来进行仿真,查看它的干扰所产生的噪声幅度
2.关于report中的设置,主要是设置其仿真的模式,crosstalk summary;仿真模式选最恶劣的fast,比较有代表性;switch mode——odd或者even(可以手动设置)driver Selection——fastest driver(最恶劣的仿真条件);reflection data simulation —— type:reflection    measurement : pluse
(这个报告的设置可以参考原来发过的一篇帖子:SQ REPOTR SET’我也不是很精通,还需继续研究)
3.设置串扰危害网络的窗口大小:窗口大小指的是离victim net距离范围的线会考虑作为干扰网络。在软件中的:analyze - SI/EMI sim -  preference 打开的窗口中选择interconnectModels中的geometry window 。还有最短的耦合长度也可以在这设置。
4.点击creat report,就可以产生一个crosstalk的报告,从报告中可以看到其他网络对于你所提取的网络的干扰是多大。
5.对于这个干扰的幅值如何判定它在安全的范围内,原则上来说,只要这个串扰值叠加在原有的高低电平上后,不超过IC对器件规定的DA,AC参数的最大值就OK。
6.对于时序计算中需要用到的,jitter值的测量,在report中无法测量这个参数值,我也在研究该如何做这个的仿真,按我选择理解是:与前仿真类似,自己手动的测量2个网络间的耦合长度,然后通过手动的建立拓扑来仿真,然后通过眼图来测量这个jitter值。

理解不知是否有误,望大家指正!!!

网友A:
wcn312318697同学不错  赞一个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cn312318697同学不错  赞一个~

大哥,多给点意见呗。。

网友B:
这是SQ的串扰后仿真方法思路,适合频率不是很高的信号仿真。
基本对高速串行信号不适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SQ的串扰后仿真方法思路,适合频率不是很高的信号仿真。
基本对高速串行信号不适用。

哦?那对于频率高的应该怎样来仿呢?是要用其它工具难道?
我这个频率是133M的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