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里能否体现出器件的料号等,高手们请进~~~~~~

楼主(2011-10-24):
公司的原理图里,每一个器件都有一个料号,即PART NUMBER。
但是在相应的PCB里,就无法看到器件的料号。只能看到位号及封装名。
不知道能否把PCB里的器件也用料号来体现。要如何实现呢。
最好是能够也用料号直接可以添加器件。
还请高手们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你在倒网表的时候把PART NUMBER这个属性带上即可。需要编辑倒网表的格式文件。

用料号直接可以添加器件。你要考虑清楚,如何定义一个器件?如果用料号区分器件,那电子工程师是不干的,因为太难找器件了。

楼主:
能不能给个直观的方法呢。
对这个不是很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