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伙看一下这个警告提示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1-10-24):
Spawning... "C:\cadence\SPB_15.7\tools\capture\pstswp.exe" -pst -d "D:\刘玄工作文件\DM6467相关\10.23\SCH\design1.dsn" -n "D:\刘玄工作文件\DM6467相关\10.23\SCH" -c "C:\Cadence\SPB_15.7\tools\capture\allegro.cfg" -v 3 -j "PCB Footprint"
#1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FILTER_3_PIN_NFM18C_NFM18CC223R1C3" is renamed to "FILTER_3_PIN_NFM18C_NFM18CC223R".
#2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FILTER_3_PIN_1_NFM18C_NFM18CC223R1C3" is renamed to "FILTER_3_PIN_1_NFM18C_NFM18CC22".
#3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FERRITE CHIP_RC0805_BLM41P750SPT" is renamed to "FERRITE CHIP_RC0805_BLM41P750SP".
#4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FERRITE CHIP_RC0805_BLM21PG221SN1D" is renamed to "FERRITE CHIP_RC0805_BLM21PG221S".
#5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FERRITE CHIP_1608L-P_BLM18EG221TN1" is renamed to "FERRITE CHIP_1608L-P_BLM18EG221".
#6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L0805_221SN1D_RC0805_BLM21PG221SN1D" is renamed to "L0805_221SN1D_RC0805_BLM21PG221".
#7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FERRITE BEAD_0_RC0805_BLM21PG221SN1D" is renamed to "FERRITE BEAD_0_RC0805_BLM21PG22".
#8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POLA_MODULE_11PIN_PTH08T240EBS_PTH08T240WAD" is renamed to "POLA_MODULE_11PIN_PTH08T240EBS_".
#9 Warning [ALG0051] Pin "GND" is renamed to "GND#3" after substitut
ing illegal characters in Package POLA_MODULE_11PIN , PWR1: DM6467/ENC, PAGE10 POWER (71.12, 231.39).
#10 Warning [ALG0051] Pin "GND" is renamed to "GND#4" after substituting illegal characters in Package POLA_MODULE_11PIN , PWR1: DM6467/ENC, PAGE10 POWER (71.12, 231.39).
#11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CON50_4_CON80_064-529011274_CON80" is renamed to "CON50_4_CON80_064-529011274_CON".
#12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DDR2_92BALL_X16_0_DDR2FBGA84_MT47H64M16HR-37E" is renamed to "DDR2_92BALL_X16_0_DDR2FBGA84_MT".
#13 Warning [ALG0051] Pin "VDD" is renamed to "VDD#D1" after substituting illegal characters in Package DDR2_92BALL_X16_0 , U10: DM6467/ENC, PAGE06 DDR2 (271.78, 35.05).
#14 Warning [ALG0051] Pin "VSS" is renamed to "VSS#D3" after substituting illegal characters in Package DDR2_92BALL_X16_0 , U10: DM6467/ENC, PAGE06 DDR2 (271.78, 35.05).
#15 Warning [ALG0051] Pin "VSSQ" is renamed to "VSSQ#D7" after substituting illegal characters in Package DDR2_92BALL_X16_0 , U10: DM6467/ENC, PAGE06 DDR2 (271
.78, 35.05).
#16 Warning [ALG0051] Pin "VDDQ" is renamed to "VDDQ#D9" after substituting illegal characters in Package DDR2_92BALL_X16_0 , U10: DM6467/ENC, PAGE06 DDR2 (271.78, 35.05).
#17 Warning [ALG0051] Pin "VSSQ" is renamed to "VSSQ#E2" after substituting illegal characters in Package DDR2_92BALL_X16_0 , U10: DM6467/ENC, PAGE06 DDR2 (271.78, 35.05).
#18 Warning [ALG0051] Pin "VSSQ" is renamed to "VSSQ#E8" after substituting illegal characters in Package DDR2_92BALL_X16_0 , U10: DM6467/ENC, PAGE06 DDR2 (271.78, 35.05).
#19 Warning [ALG0051] Pin "VDDQ" is renamed to "VDDQ#F1" after substituting illegal characters in Package DDR2_92BALL_X16_0 , U10: DM6467/ENC, PAGE06 DDR2 (271.78, 35.05).
#20 Warning [ALG0051] Pin "VDDQ" is renamed to "VDDQ#F3" after substituting illegal characters in Package DDR2_92BALL_X16_0 , U10: DM6467/ENC, PAGE06 DDR2 (271.78, 35.05).
#21 Warning [ALG0051] Pin "VDDQ" is renamed to "VDDQ#F7" after substituting illegal characters in Package DDR2_92BALL_X16_0 , U10: DM6467/ENC, PA

网表生成失败,出现这些警告提示,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改正,大侠们帮忙看看,急求答案,谢谢

网友A:
    封装的命名太长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封装的命名太长,

    不长啊,规定命名30个字符,我所有封装都没有超过30个啊,有没有别的可能?

楼主:
    rename  这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?

网友(2012-06-08):
引用 楼主:
rename  这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?

    让你重名为提示中后面部分的名字,字符太长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rename  这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?

就是重命名的意思,意思是系统自动给你重命名为后面的了。你不能生成网表应该还有别的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