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-DC部分的回路请教

楼主(2011-10-24):
在DC-DC部分的PLACEMENT ,怎样才算是回路最小。如下图是我的DC-DC的部分电路。请帮忙指点下该怎样摆这个部分呢?,谢谢。

网友A:
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的地要连在一起,并且由输入电容经DCDC再经过电感在经过输出电容的回路要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的地要连在一起,并且由输入电容经DCDC再经过电感在经过输出电容的回路要小

谢谢你,可是我还是不很明白,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的地要连在一起,是要单点接地吗?

楼主:
我把我摆的pcb和电路图截图了,gnd 我亮成灰色的了。 我摆的很烂的,大家多提好的建议啊, 多谢.

楼主:
我的布局,请大家给点建议吧。谢谢啦、

网友A:
个人建议,应该是c139,c130和c141,c174的地连在一起,你仔细想想为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个人建议,应该是c139,c130和c141,c174的地连在一起,你仔细想想为什么

谢谢,我想是不是这样做回路是最小的?

网友:
现在的回路是不是这样?怎样让这个环路最小

楼主:
谢谢,我知道了。

网友:
gnd 设置为平面后,就没法调整连线顺序了。 是不是只能依靠布局来让回路最短?

网友B:
个人建议在网上找到该芯片的数据手册后,严格按该芯片手册来布线为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个人建议在网上找到该芯片的数据手册后,严格按该芯片手册来布线为好。

这个方法不错,可是,我在网上查到的这个芯片的datasheet ,上没有建议的layout 布局哦。 我记得有些芯片会有,建议的布局。

网友B:
你电源输入处的地和电源输出的地,终究要回到电源芯片的中间那个地。给你截个54610芯片的图片,希望能帮助你理解。
(另外图中红色圈圈标出的AGND其实也是GND,只不过那些地是通过芯片的AGND管脚单点接到芯片的GND上去的。)

网友(点评):
非常不错!很有启发。不过上TI下载的PDF也没看见这个建议的布局图啊?一般那里找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电源输入处的地和电源输出的地,终究要回到电源芯片的中间那个地。给你截个54610芯片的图片,希望能帮助你 ...

多找找就可以找到,有些是有,有些是没的

网友(2012-11-26):
这样子放会好点

网友:
你这个电源布局问题很多。电源输入和输出部分的地连在一起单点到芯片中心的地管脚上,而且芯片FB管脚那里的电源要直接连到电源输出的孔那里,摆放的时候尽量远离输出的电源管脚,在芯片内部打地孔。还有电源管脚的通道预留的太窄。

网友:
这也是一个DC——DC模块,参考下。

网友:
确实摆的很差,可以多看看别个画的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