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中怎么画这种板框?

楼主(2011-10-24):
就是下面那点  画了圆不知道怎么割啊

网友A:
1. Autocad的dxf导入后改变属性
2. 算好过度点的x/y坐标,画出一个大致一样的封闭shape,然后在属性里直接手工填入过渡点的坐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. Autocad的dxf导入后改变属性
2. 算好过度点的x/y坐标,画出一个大致一样的封闭shape,然后在属性里直接 ...

这么简单的图还要动请autcad?

网友:
直接画,拉弧形,不就出来了。

网友:
板框不是只能是一条封闭的曲线吗,上图好像有三个哦?

网友:
这个要借助第二软件AUTOCAD,如果在Pads中来画不标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么简单的图还要动请autcad?

看清楚好不好

这是两种处理方法:
1.是通过autocad搞定;
2.是直接在pads里搞定

网友:
这个是板框么,理论上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板框的,除非是三个板子~~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