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uim designer 9绕等长线时遇到的诡异问题,求大侠帮助

楼主(2011-10-24):
如图所示,左边是高亮显示的from to editor里面的nets与from tos,可见from tos是一个很大的数如图所示比nets还要大,有时候还会出现负数,目前只知道出现这种情况的操作是,如右边所示的,绕线方式的不同,如果绕线的拐角不是九十度,如截图右边的左边一条走线,则会出现该情况,如果像右边拐角为九十度则不会有问题,from tos里面的数值将会是我想要的长度。不知道我描述的是否足够清楚,请遇到过相同问题的大侠指点一下,感激不尽!

楼主:
怎么没人回复尼?是不是我问题描述得不够清晰尼?

网友A:
回复如下,AD这个FROM TO 这个功能还不完善,不要用这个功能,多点等长时,一部分一部分的进行等长,具体操作可回头问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回复如下,AD这个FROM TO 这个功能还不完善,不要用这个功能,多点等长时,一部分一部分的进行等长,具体操 ...

先谢过大侠了

网友B:
我们绕等长都不用FROM TO这个功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回复如下,AD这个FROM TO 这个功能还不完善,不要用这个功能,多点等长时,一部分一部分的进行等长,具体操 ...

若大侠有时间,请指点一下具体该怎么操作谢谢。如果没时间您也可以发条资源链接让我去学学,非常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们绕等长都不用FROM TO这个功能的

allegro有xnet,有T型连接,甚是好用,但是AD9就麻烦了点,干上手,恳请指教,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