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ansoftlink4.2与allegro16.5互连menu共享

楼主(2011-10-24):
按照图片中cadence的安装位置,把菜单文件拷贝到对应的文件夹下OK。
包含ansoftlink,flotherm,skill菜单,多余的菜单,可以用文本编辑器删除,都在最后几行。

网友A(2012-05-28):
allegro的菜单和楼主的一样,但不能转化,请楼主指教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llegro的菜单和楼主的一样,但不能转化,请楼主指教!

不能转化,是不是环境变量没设置呀:
ANSLINKS_INSTALL_DIR=你的links的安装目录

网友:
我的环境变量是正确的,我按照图片上说的做,但flo_settings.form这文件没找到,还有我把楼主分享的pcbevn这文件夹覆盖allegro的文件后option都不见啦!删除后就可以用啦!但转化时报错:
eval:undefined function - runAnsLinks

网友(2018-09-18):
如果使用16.6  这个要怎么连接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