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orcad 剪切原理图的元件,怎样让位号保持不变

楼主(2011-10-24):
采用层次图画的原理图,如果要把画好的部分原理图移动到
另外一张原理图去,通过复制或剪切,

位号都要变化,不知道有么有办法让位号保持不变啊,谢谢。

网友:
如果只有在圖裡面剪切元件,然後到另外一張圖複製貼上,通常編號都會被改變(尤其是同一份文件裡面,就是要避免重號作用)。

也有編號不改的時候,例如不同文件之間的複製,並且在目的文件上沒有相同編號元件,這樣的複製編號就不會改變。或是不同文件之間,在 ROOT 下用 COPY 整個 PAGE 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