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照room摆放元件

楼主(2011-10-25):
在电路图里面我已经将元件添加了room属性,并且在创建netlist之前也写入了room=yes,然后在导入nitelist的时候也勾选了create user-defined properties,在板子里面也利用setup-outline-room outline画了room,在place元件的时候选择place by room,有显示用room放进来,现在的问题是是按room放进来,但是它没有放在我画的room里面,只是放在板框的上面,怎么让他放进我画的room里面,谢谢!

网友:
在PCB中画的room要赋上名字(与原理图中一样)

楼主:
我画了room,名字也一样,但是它就是进不去,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:
不知道你在原理图中是怎么添加的。我一般是在top层的框图上添加room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