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alor检查出来数字地有一处短路、一处开路,怎么查?

楼主(2011-10-25):
要投板了,却查出来有一处短路,一处开路,但不提示是哪里,怎么检查?有5层地平面,外加两个表层。

网友A:
valor 有net list anylize可以直哦接查到坐标
allegro应该也有报drc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alor 有net list anylize可以直哦接查到坐标
allegro应该也有报drc的

allegro没有报错。
再用valor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