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络变压器正负能对换吗?

楼主(2011-10-25):
如图两张图的区别所示,为了布线方便需要将100M以太网的网络变压器差分正负进行了对换,请问前辈们这样能通吗?

网友(2014-07-24):
可以,我觉得这个变压器的symbol做的有问题吧!不应该标+-的吧?

网友A(2021-04-01):
十年后过来问问,可以吗

网友(2024-04-29):
引用 网友A:
十年后过来问问,可以吗

    没有问题的

网友:
    乙太網路Ethernet)接線問題

    乙太網路(Ethernet)接線問題.pdf

    你这个资料我在某网见过。

网友(2025-01-06):
    没有问题的

网友(2025-09-27):
    根据同名端原理,这里交换了,RJ45那里就不要再交换

网友B:
    以太网的变压器接线问题,因为以太网变压器是1:1传输的,所以如果接反,就要看芯片的支持,一般芯片都是i支持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以太网的变压器接线问题,因为以太网变压器是1:1传输的,所以如果接反,就要看芯片的支持,一般芯片都是i ...

    你说的n/p对调,是高级功能了。实际上把变压器原边副边一起对调完全可以,这是变压器工作原理决定的。
    只对调一遍,另外一边的n、p是反向的。两边同时对调,极性不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