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P 2004 网络名称名称的问题

楼主(2011-10-25):
DXP新手,网络上找了很久,也没答案,所以来碰碰运气!
问题有两个:
1、如何在SCH中修改某条线路的网络名称?

2、一个网络有两个网络名称,如何修改成一个?就是与上图同一网络

网友A:
你那都不是同一网络的,一个连接U1的1脚,一个连接U1的5脚

网友:
  你那个是管脚哈  直接在封装库里面改得了

网友:
要想连接,一是用线直连接,二是用相同名字的网络标号连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那都不是同一网络的,一个连接U1的1脚,一个连接U1的5脚

不好意思,可能没标注清楚,引起了误会,加注了一个方框状的标注
U1_1和R5_2相连,U1_1管脚上显示的是NetU1_1,而R5_2管脚上和连线wire显示的网络是NetR5_2,一个网络两个名称,这个问题应该很常见吧?兄弟我第一次使用DXP就碰到了这个问题,没理由其他兄弟姐妹们碰不到吧?我是想要把两个网络名称统一改为一个,无论NetU1_1或NetR5_2都可以,不会做不到吧?还是说没办法只能直接在PCB上改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可能没标注清楚,引起了误会,加注了一个方框状的标注
U1_1和R5_2相连,U1_1管脚上显示的是Ne ...

像四楼所说的不就行了?如果网络是连接起来的可以不管其网络名称吧?看你的截图标注的地方和文字不对应啊【你截图的两个红色框一个是U1-1,一个是U1-5】,U1-5没和R5连接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像四楼所说的不就行了?如果网络是连接起来的可以不管其网络名称吧?看你的截图标注的地方和文字不对应 ...

首先要说明一下,我以前是用PADS的,这次是客户要求一定要用DXP的。
因为DXP是第一次用,下载了一个DXP的入门电子书,边看边做;所以有些问题我虽然经过测试得到了一个结果,但也担心其中有什么其他我不熟悉的道道,因此关于管脚的问题我就再次同“老水牛”同学探讨一下,其实我在图上标注的确实是U1的第1脚的参数(就是把鼠标放在第1脚上,会弹出一个长条窗口显示其参数),只是这个窗口的长度比较长,延伸到了第5脚,看起来象是标注的第5脚,下图是第5脚的参数窗口,对照一下应该更明显。

这是第1脚的参数窗口全图

在SCH中,网络名称不同也可以直接连接,就像4楼(版主同志)说的方法都可以,但是导入网络表到PCB的时候,两个不同的网络名却是同一个网络,会有什么结果?我测试的结果是U1的网络全部消失了,只能手动去设置PIN脚的网络再去连接。当然这样也是可以,同样可以投入生产,只是作为一个技术人员,追根究底的劣根性实在难改,所以发到论坛上来寻求帮助。

刚导入网络表的PCB

最终的正确PCB

网友B:
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原理图中u1的pin方向放反了,把没有电气意义的一端放在了外面,这样R5和U1-1之间虽然有连线,却没有建立有效的电气连接。
看图中,好像U1所有pin方向都不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首先要说明一下,我以前是用PADS的,这次是客户要求一定要用DXP的。
因为DXP是第一次用,下载了一个DX ...

呵呵,我也是新手,边学边做的,你看看8楼专业的回答吧,其实你一开始把这些图截出来让那些高手们看看嘛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原理图中u1的pin方向放反了,把没有电气意义的一端放在了外面,这样R5和U1-1之间虽然有连 ...

果然是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啊!
谢谢啦!
能不能再问个问题?原理图上的网络名称都是自动产生的,能不能手动修改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果然是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啊!
谢谢啦!
能不能再问个问题?原理图上的网络名称都是自动产生的,能 ...

可以改,在连线上加个网络标号net label,就可以改成你想要的名字

其实,net label可以代替走线,建立元件间的电气连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改,在连线上加个网络标号net label,就可以改成你想要的名字

其实,net label可以代替走线,建立 ...

嗯,我知道了,谢谢!
可惜这里没分给,不然也给几分,嘿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