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教有关DRC和网络表问题!!!

楼主(2011-10-25):
为什么从网友推荐下载的原理图进行DRC检查时都是错的啊?导致不能生成网络表!求教啊!

网友:
DRC 有錯當然不能生成網表,至於哪裡錯,只有你知道。你沒貼出 log 或是原理圖,大家都不會知道哪裡錯。所以也不知道怎樣教你。

楼主:
后来解决了,好像下载下来的原理图 中 ,有些元器件都要自己再封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