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spice仿真] Hspice2010与Hspice2008的区别?看实例

楼主(2011-10-25):
差分信号通过AC耦合电容,如果不加ic条件,那么NP信号之间的DC level 会不匹配,同样的程序,在hspice2008下可行,在hspice2010不行,各位是否碰到过这样的问题?如下图:

网友:
把你的网表贴出来,我帮你看下.机器上恰好有2010.12的版本,要用2010版本,需要按lic修改机器MAC地址的.

老的LIC也2010也可以用,但新功能用不了.不知道是不是会出现你这种问题.

网友:
仿真时间足够长的话,波形趋于稳定,最后交叉点会在0

网友:
2010 仿真出来的波形

楼主:
谢谢楼上,你设置了多少的时长,有没有什么关系式?

楼主:
我是用hyperlynx跑的,里面是ibis输出,没有再写hspice专门的程序,sorry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楼上,你设置了多少的时长,有没有什么关系式?

时间跟信号频率和ac coupling 电容的大小有关,具体关系式不清楚,你可以多跑点时间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时间跟信号频率和ac coupling 电容的大小有关,具体关系式不清楚,你可以多跑点时间就好了

在hyperlynx中最大的时间是几十us,还是收敛不到,所以还是需要采用IC方式来进行。

网友:
    难道有什么区别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