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Allegro导入netlist问题

楼主(2011-10-25):
从其他的.brd文件中导出的零件库, 自己画的线路 用那个零件库元件导入到自己的板子中 电子元件(电阻,电容,二极管)都能顺利的导进来  可是那个USB接口却怎么也导不进来 电子元件和那个USB conn的文件格式都是一样的(一个txt,一个PSM,一个DRA),再allegro Placement=>Quick view中也看不到USB conn的symbo.
请查看附图。
感激...

网友:
查看线路图中USATA1的PCB Footprint选项是否为USB conn

楼主:
感谢您的回答!
footprint是一致的,再Package Designer里面也是可以打开USB conn的DRA文件  就是在Allegro里面不能调出来
显示的错误代码如下:
E- (SPMHDB-274): Unable to load flash symbol TR50X111 (Check PSMPATH setting for this symbol).
W- (SPMHUT-127):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O50X111D20X81.
E- Cannot load symbol 'USB conn'
E-   because WARNING(SPMHUT-127):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O50X111D20X81.
    due to ERROR(SPMHDB-274): Unable to load flash

symbol TR50X111 (Check PSMPATH setting for this symbol).

网友A:
你去导出的数据库中搜索‘O50X111D20X81’这个文件,它应该是USB封装的一部分,然后将这个文件复制到你现在的工程库中,就OK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去导出的数据库中搜索‘O50X111D20X81’这个文件,它应该是USB封装的一部分,然后将这个文件复制到你现在 ...

感谢您的回答 我在那导出的库里面是有看到O50X111D20X81.pad的文件  可是要怎么复制呢?

网友B:
复制都不会,真是服了。
你平时复制文件怎么复制的,这个也怎么复制。
把你需要的pad文件复制到你allegro指定pad库的文件夹下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您的回答 我在那导出的库里面是有看到O50X111D20X81.pad的文件  可是要怎么复制呢?

就是楼上那说法。。直接复制,然后到你的工程库文件夹下右键黏贴就OK了

网友C:
应该是没有flash造成.也就是楼上几位说的那个焊盘的flash.光复制焊盘是没用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复制都不会,真是服了。
你平时复制文件怎么复制的,这个也怎么复制。
把你需要的pad文件复制到你allegro ...

那个O50X111D20X81.pad的文件本来就是和txt,PSM,DRA一样都在库文件夹的

楼主:
那个O50X111D20X81.pad的文件本来就是和txt,PSM,DRA一样都在库文件夹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楼上那说法。。直接复制,然后到你的工程库文件夹下右键黏贴就OK了

那个O50X111D20X81.pad的文件本来就是和txt,PSM,DRA一样都在库文件夹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没有flash造成.也就是楼上几位说的那个焊盘的flash.光复制焊盘是没用的.

恩  我这库里面没有你说的flash文件呢  请问从现有的.brd文件中如何导出焊盘的 flash?
多谢

楼主:
我导出的数据库就是现在调用的工程库中哦  导出的.pad,.ssm,.bsm,.txt,.PSM,.DRA文件都在这个库的根目录下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导出的数据库就是现在调用的工程库中哦  导出的.pad,.ssm,.bsm,.txt,.PSM,.DRA文件都在这个库的根目录下 ...

自己做一个上去就好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导出的数据库就是现在调用的工程库中哦  导出的.pad,.ssm,.bsm,.txt,.PSM,.DRA文件都在这个库的根目录下 ...

那你就重新设置下你的工程的默认库路径,在setup中最后一个user preference ——paths——library设置两项:psmpath 和padpath  添加一个你的库路劲到这2个默认路劲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你就重新设置下你的工程的默认库路径,在setup中最后一个user preference ——paths——library设置两项 ...

感谢你的回答  设置的路径就已经设置好了哦  我这边就一个库 就是从其他.brd中导出来的库 里面有所有我要用的器件 包括.pad,.ssm,.bsm,.txt,.PSM,.DRA各式的文件
想问下调用USB接口(DIP的)还需不需要其他的什么文件?楼上说的什么flash文件我不知道是什么呢? flash文件是那种各式的啊?
感谢....

网友A:
我看了下,我的USB借口的封装包括:一个.dra文件,一个.psm文件和一个文本文档格式的文件。。。你看看你的都有吗?

网友:
   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封装名字中有空格造成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我看了下,我的USB借口的封装包括:一个.dra文件,一个.psm文件和一个文本文档格式的文件。。。你看看你的都 ...

    这三个文件都有的哦  你看我发的帖子上的图就是这三个文件呢  还是要感谢你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三个文件都有的哦  你看我发的帖子上的图就是这三个文件呢  还是要感谢你

“……flash symbol TR50X111……”,你看看你有没有文件名TR50X111的文件,如果焊盘本身路径已经对了,那应该是焊盘调用的这个flash不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……flash symbol TR50X111……”,你看看你有没有文件名TR50X111的文件,如果焊盘本身路径已经对了,那 ...

    是没有这个文件呢  请问从已有的.brd工程文件中怎么导出这个文件呢 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没有这个文件呢  请问从已有的.brd工程文件中怎么导出这个文件呢 谢谢

    你导出库的时候,是否勾选了shape and flash symbols 和最下面的No library dependencies

如果都勾选了还是没有这个flash文件那我就不知道你具体是哪里出问题了

    实在不行,你把已有的brd文件上传上来看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