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splay control

楼主(2011-10-26):
display control >layer > netlines & Classlines 是什么意思?

楼主:
有什么作用?

网友A:
目前我也没发现这两个怎么用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目前我也没发现这两个怎么用!

 是截图的这两个嘛?我用过,这两是对你设定了差分对的网络用, 要是设定了且连trace 了,勾了他俩, 已经连了线的显示第一个颜色,没连线的差分对显示粉色就是第二个颜色。(我说的是属线的颜色) 。设定个差分对试试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netline就是单根net的鼠线
classline 首先要设置class类 然后就会显示该组class的大致鼠线(很粗。。。),一般是预布局的时候可以参考。实际布线中都是关掉的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几位,了解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