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原理图的问题

楼主(2011-10-26):
请教各位大虾,在AD的原理图中,有没有办法将元件的Libref显示出来?

网友:
AD默认就有器件库了,如是使用集成库,在调原理图库时,同时能看到PCB封装。

楼主:
哦,我是希望将Libref在原理图中显示出来,就好像value一样,如电阻的10k等显示。

网友:
你可以在Value的10k后面添加封装名,例如:10k 0805

楼主:
谢谢!这样做的话,工作量不小啊,有时候封装名很长的,而且元器件通常都有2,3百个,如果能够直接将Libref显示出来就省事多了。

网友:
双击元件后弹出component properties 窗口,在comments 后面的visible前面打勾就行了

网友:
一般都是在COMMENT中間加這些元件信息。在後邊打勾即可在圖紙上顯示。。如果你硬要顯示LIBREF的話。那只要查找相似對像啦。SHIFT+F..

网友:
批量的話,用Tool\parameter manager 選擇原本的libref單一欄位並複製,另外新增一個新的欄位並貼上
套用更新後你的Parameter結構就會有一個新的欄位,值就是你所要的

楼主:
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!
我想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这样的:我想在元件库中的元件带上物料编码,每一颗元件对应一个编码,
其它IC类的元件好办,但对于电阻,电容类的,就麻烦了,因为画原理图时,电阻电容通常就是按住
Shift直接拖出来一个,改一下阻容值就可以了,但这样复制出来的器件,其物料编码是一样的,但
Value数值却不一样,原则上每一个Value数值只是对应一个编码,所以我希望在改阻容值时,其对应的
物料编码也可以自动更改。
我试过多种方法,任何增加Parameter的方法都无法实现,唯一可以实现的就是改Libref,但苦于这个
东东不能在原理图中显示出来的。要改它就要双击器件进去才行。这样又麻烦了,别人还不愿意这么做。
我想也许要改写AD的相关部分的系统文件文件,才可以将Libref显示出来,但不知道怎样才能改得到。
不知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处理电阻电容的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