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!!!!铺了铜不显示

楼主(2011-10-26):
因为我要拼板,所以两个器件放在了一张PCB中,结果两个部件铺铜边框都画了,但是只有左边的一个显示出来了,不是输入快捷键PO的问题,如图所示,是用pads05画得

网友A:
覆铜边框只有在板框内才有效,上面的截图应该只有左边的那个板有板框,而右边未被覆铜的那个块在板框外,所以虽然执行了铺铜命令,但是显示不出来!

网友B:
针对楼主这个问题,有两种解决办法:
1,两个板单独画,出GERBER后到CAM350里面拼板
2,把两个板靠近点,用V-CUT或者邮票孔分板,板框把两个板的元件及所需区域都包含

楼主:
恩,我也想过这个原因,谢谢了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针对楼主这个问题,有两种解决办法:
1,两个板单独画,出GERBER后到CAM350里面拼板
2,把两个板靠近点, ...

恩,那我分开画吧,靠近点就边框不对了,必须按照给的尺寸来,谢谢了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覆铜边框只有在板框内才有效,上面的截图应该只有左边的那个板有板框,而右边未被覆铜的那个块在板框外,所 ...

恩,我也想过这个原因,谢谢了哈

网友:
其实很简单,不用画板框,直接有二维线画板框,放所有层,就行了。这样两块板就可以覆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