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ad9我无法走出圆角的蛇形线,请问是不哪里设置错了?

楼主(2011-10-26):
用ad9我无法走出圆角的蛇形线,只能走出90度与45度的蛇形线,请问是不哪里设置错了?

网友A:
如图,是否有选择走线类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图,是否有选择走线类型

不行啊?选择那个后只能走出直线?

网友:
使用Shift+空格键更改出线形状

网友:
共三种,45度、90度、圆弧

网友:
要结合快捷键键盘的1键,2键;3键,4键和,键,。键来调整

网友:
“<”和“>”可以调节蛇形走线的幅度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