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cadence16.3后,再安装cadence15.7完成后打开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11-10-26):
安装cadence16.3后,再安装cadence15.7完成后打开出现的问题

网友:
你要切换版本    不知道楼主的15.7是怎么破解的  可否告知

网友(2012-05-30)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我现在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

网友A:
可在环境变量CDSROOT项,设置16.3目录或者15.7目录,可分别启动不同版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在环境变量CDSROOT项,设置16.3目录或者15.7目录,可分别启动不同版本

你好,问一下怎么设置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