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孔焊盘的设置

楼主(2011-10-26):
小弟刚学allegro软件,不知道在设置通孔焊盘时候Thermal pad和 Anti pad可不可以不设置?不设置有什么影响?

网友:
thermal relief和anti pad只针对于负片,正片可以不设,负片是一定要设的,大小都要比钻孔的直径要大,thermal可以设成花焊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