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nufacture中的testprep后的那些选项作用

楼主(2011-10-26):
大家好你:
               manufacture中的testprep后的那些选项作用是什么啊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请教一下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测试点!

那后面的9个功能又是什么作用啊,都怎么去运用呢?

网友A:
automatic是自动添加测试焊盘,理论上是每条网络一个测试点;第二个是手动添加测试点,你可以更具网络手动的把测试点放到正确的位置,如过孔 ,焊盘,过孔累类焊盘等!propertise是对网络进行设置,设定哪些网络需要测试点,需要多少个测试点。固定和解除固定这个就不说了!parameter是设置测试焊盘的类型参数的,其它未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utomatic是自动添加测试焊盘,理论上是每条网络一个测试点;第二个是手动添加测试点,你可以更具网络手动的 ...

版主太强大了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版主太强大了,谢谢!

我也是初学者,还有好多东西要向大家学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