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2007.7 覆铜问题

楼主(2011-10-26):
EE2007.7 plane shape ,网络默认shileld area时就有填充颜色,怎么net选GND后就只显示一个边框了?

网友:
没看明白能否截个图出来?

网友:
如果你在gud网络的铜皮里添加另外一个gnd网络的铜皮,新添加的铜皮只会显示边框(相当于void)

楼主:
图1是默认的,2是想以GND网络覆铜的,但是为什么图2就只有一个框,没有填充颜色,怎么回事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图1是默认的,2是想以GND网络覆铜的,但是为什么图2就只有一个框,没有填充颜色,怎么回事?

 铜皮必须连接到了网络才能填充,虽然你的铜皮赋予了gnd网络,但是mentor是自动删除孤岛的,铜皮没有连接到任何的管脚就是孤岛,所以你的铜皮是非填充的!

楼主:
太感谢了,解决问题了,还有那个用什么把两块铜皮连接起来?是在布线状态还是画图状态下完成?

网友:
draw模式下 合并

楼主:
还没有找到合并,可以具体点吗?

楼主:
还有就是飞线可以最短显示吗?像PADS那样Ctrl+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