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pture打不开了!!!

楼主(2011-10-27):
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了capture打不开了,cadence的其它的工具是可以打开的,请教各位有什么解决方法,重装过一次还是出现同样的情况。

网友:
ctrl+ALT+DELETE ,关闭 capture,再重新打开。

网友:
    看不是不是CAPTURE.INI文件有误,从其它电脑COPY一个正常的CAPTURE.INI进行覆盖。猜的。

网友:
    貌似要重启电脑

网友:
    請參考看看,是不是環境變數造成的問題,請看下面帖子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42532-1-1.html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41061-1-1.html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58926-1-1.html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60424-1-3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