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里面怎么样才能像ALLEGRO的SLIDE一样推挤布线

楼主(2011-10-27):
这几天刚开始学pads2007布线.对于已经布出来的线和过孔,如果要优化的话一般怎么操作呢? 在LAYOUT里和ROUTER里好像都没有这样的功能.

网友:
    ALLEGRO的SLIDE推挤布线是个什么样的功能?没用过allegro,你给解释一下。router里按shift+s的有个推挤功能,你试试和ALLEGRO的推挤功能是不是一样的?

网友:
    router里有一样的功能

楼主:
    shift+s 似乎只能选中一根导线来推.而且推动的时候与其相连的其他线段不能智能的移动好像.会出现直角的拐角.和ALLEGRO怎么差这么多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