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10G信道S参数提取的问题

楼主(2011-10-27):
考虑用HFSS提取10G信道过孔参数,再用Hspice来为传输线建模,整合链路,
但是HSPCIE建模复杂拓扑难度大,比如线间串扰,旁边地孔的影响等。大虾有何意见?
如果为了方便,用siwave或者POWERSI提取10G信道的s参数是否合适?精确度会怎样?能否精确考虑过孔的影响

网友:
HSPCIE建传输线模型没办法考虑拐角等不对称的结构,
可以写3对差分线这样是可以把串扰考虑进来的,至于旁边地孔在HFSS建孔的模型时可以一起建啊。
用SIWAVE或者POWERSI提取10G信道的s参数,应该没有考虑过孔的影响,这个要HFSS建模才行。

楼主:
SIWAVE其实是有考虑过孔的影响的,验证过,不过精准度应该不高。另外问个问题,连接器那个过孔用HFSS怎么提取S参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