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llegro两个封装的比较问题

楼主(2011-10-27):
  在allegro下请问如果有两个0402封装的dra文件,想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焊盘大小,请问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吗?因为感觉在PCB Editor下不太好测量,所以想了这么笨本办法

网友(2012-01-07):
先把一个File---Export--Sub-Drawing,再File---Import--Sub-Drawing到另一个封装中,设置好参考点就行

网友:
    楼上的答案很完美

网友(2012-03-06):
    大才···我通常都是两个都拿到PCB图上呢·直接用同样的坐标比较····

网友(2013-07-18):
    直接查看2个封装的焊盘不就行了,还导来导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