悬赏5分,求高人指点BMP2ASC转入PADS问题!

楼主(2011-10-27):
请教:按照BMP2ASC的教程方法,把LOGO导入到pads里,导入后效果如图:

其实我是需要黑色的部分,黑色以外的区域都是多余的!

问题:如何把需要的留下,把不需要的取消掉。

网友A:
BMP图变成黑白,再反色
这个时候你logo变成白色,周围是黑色
导入到PCB就只会显示你想要的那部分了啊

如果上述不是你想要的结果
那你的意思可能是想先把BMP图片处理成只有黑色区域
用PS简单处理一下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简单,你就选择那一种颜色就可以了。不要选其他颜色。 那个小软件的帮助里面有说明。如果搞不定就把需要 ...

谢谢,按照三楼兄弟的办法,反选就OK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MP图变成黑白,再反色
这个时候你logo变成白色,周围是黑色
导入到PCB就只会显示你想要的那部分了啊

按照您的提示,已经搞定了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