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软件打不开 只有最小化图标的解决办法!不用再重装软件了!

楼主(2011-10-27):
最近发现我的orcad打开之后,只有最小化图标,纠结和N久 ,今天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法
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关闭OrCAD软件的时候,并不是点击OrCAD软件右上角的关闭窗口图标,

而是在OrCAD最小化的情况下,在任务栏的OrCAD图标上右键-->关闭窗口 :

这样在下一次打开OrCAD的时候,默认显示的是上一次打开时的窗口,即最小化显示

在Win XP系统下,这个问题比较好解决,在最小化的窗口上右键,选择最大化即可将OrCAD最大化

但是在Win 7系统下,任务栏最小化的窗口上右击没有最大化选项,坑爹啊

用win+Tab键来切,可以看见ORCAD软件是打开的,但是是最小化的

使用任务管理器最大化也不顶用

这个问题终于被我找到了解决办法:
用记事本打开OrCAD的配置文件D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capture\CAPTURE.ini,找到[Window Placement]配置选项,将窗口大小改为默认大小:
[Window Placement]
Max Position...=(-1,-1)
Min Position...=(-32000,-32000)
Normal Position=(138,105,1176,877)
Show...........=ShowNorma

或者最大化窗口:
[Window Placement]
Max Position...=(-1,-1)
Min Position...=(-32000,-32000)
Normal Position=(0,0,1280,519)
Show...........=ShowMaximized
保存文件。再次打开OrCAD的时候,窗口就是默认大小或者最大化的了
不过要注意,修改CAPTURE.ini文件的时候记得先关闭OrCAD软件,因为每次关闭的时候软件会自动更新CAPTURE.ini文件的,这样就会覆盖掉你的修改,令你的修改无效了亲

网友A:
哪里用这么麻烦,楼主辛苦了,
多点几下右下角就出来了.呵呵.(WINDOS7下,右下角是显示或不显式桌面的钮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哪里用这么麻烦,楼主辛苦了,
多点几下右下角就出来了.呵呵.(WINDOS7下,右下角是显示或不显式桌面的钮)

早试过了,不行!

网友:
楼主的描述问题,解决问题能力很强!
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    楼主很强.善于发现问题, 更善于解决问题啊

网友(2012-06-26):
    LZ太强大了,这都能被你发现,还好我的是xp    不然麻烦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