器件扇出时 为什么加的过孔不是默认的?

楼主(2011-10-27):
    AD9画板子时 在默认设置里面 我将via的值设为10/16,扇出BGA封装器件时,添加的via却是25/50。这是怎么搞的 难道是我哪里漏设置了?

网友A:
    在扇出前把Via规则的值最小,最优,最大全部都设置成10/16.或者如下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扇出前把Via规则的值最小,最优,最大全部都设置成10/16.或者如下图

 还是不行啊 大哥

网友B:
    1,过孔的种类是否只有一种?

    2,是否设置了room规则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,过孔的种类是否只有一种?

2,是否设置了room规则?

    我找错出来了 原来影响结果的设置在这里,我把它改成10/16后,扇出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