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中如何对一条线包地处理?

楼主(2011-10-27):
如题

网友A:
copy via在信号线周围打上一圈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opy via在信号线周围打上一圈!

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

其实在rf模式下有个比较好用的功能,只要设置过孔的网络(地网络),过孔密度(横排距离,纵排距离)选中一条网络就自动的在其周围均匀的打上一堆孔,你可以找找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实在rf模式下有个比较好用的功能,只要设置过孔的网络(地网络),过孔密度(横排距离,纵排距离)选中 ...

非常感谢在线指导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