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pcbsi仿真遇到的问题---求达人

楼主(2011-10-27):
遗留问题:
1.SI MODEL BROWSER中,选IBIS MODELS,想translate为dml,点击后,make model names unique,--然后可以edit model,但没实现转换啊?不知为什么。我只有到model integrity实现转换。

3.autosetup model的原理是dev type 和model name匹配,不理解。原理是什么呢?

最新问题:
1.我仿真了1对差分线,jitter=50ps,eye hight=820mV.同时用通道分析仿真。问题出现了:通道分析报告中eyehight=0,jitter=0.98ui,怎么不一致啊?我哪操作错了?
2.通道分析中:stub curve,在BER=-12时,有效宽度为-0.24ui,这也不对啊?
3.同样,电压分配,抖动PDF均不对,为什么和眼图对应不上呢?

网友A:
.create model,或find model后,假设我想确认所有元件是否都有模型了,万一缺呢?有这直观的功能么?一般用什么模型带什么,你不可能为了仿真一根线去带入整版模型吧

网友A:
4.过孔模型在哪个路径下?PCBSI是自己提取模型的,不过你可以再16。3里涉及到编辑过孔模型

网友A:
5.串扰仿真目前不能提取(像反射一样),只能自建拓扑吧?' f( u串扰有串扰报告供参考

网友A:
6.assign DC net时,哪些用指派,哪些不用呢?依据是用哪些指定哪些

楼主:
说的不错,期待后续问题的解答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.create model,或find model后,假设我想确认所有元件是否都有模型了,万一缺呢?有这直观的功能么?一般用 ...

通常你所需要仿真的网络就那几个主要器件(高速器件,外加可能的串接电阻之类的)
在setup advisor的最后一步,就是帮你检查是否所有的需要仿真的网络上,所有元器件的模型都已配置
自己输入所需要检查的网络,然后点击检查,查看报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4.过孔模型在哪个路径下?PCBSI是自己提取模型的,不过你可以再16。3里涉及到编辑过孔模型

allegro的仿真好像做的还不够细。。因此这个过孔的模型都是默认的。。好像是这样的。。这个问题还得研究下。。我现在用的都是提取时的默认模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.串扰仿真目前不能提取(像反射一样),只能自建拓扑吧?' f( u串扰有串扰报告供参考

是的。。如果想用拓扑看的话,只能自己建。。耦合长度还得自己计算出来。。精确度不高。。串扰报告的参考价值更大些吧,我的看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6.assign DC net时,哪些用指派,哪些不用呢?依据是用哪些指定哪些

依据的就是,你仿真时需要用到哪些电源的网络,你就指定那些的就OK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