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关于金手指的一个小问题

楼主(2011-10-27):
各位,最近画金手指,参考他人设计,发现金手指及其邻近区域的内层都刻意的不覆铜,

请教了公司中几位同事,他们都不太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处理,清楚的同行能否给讲讲?

比较疑惑,到底是出于设计考虑还是生产加工方面的考虑。

多谢!

网友:
金手指面积大,阻抗低,阻抗差异越大导致信号反射也越大,挖空与其相邻的平面能提升金手指的阻抗,不光是金手指,很多高速信号线焊盘连接处的参考面都是挖空的

网友:
很多高速信号线焊盘连接处的参考面都是挖空的

这个表达不准确,因该是相邻参考面挖空,选择更远的作为参考面,提高阻抗。

网友:
    版主还是很强大的,我知道是控制阻抗,但是具体的还是说不清楚

网友:
    3楼的解释很好,5楼的补充也很好

楼主:
    明白了,谢谢3楼及5楼的补充。

网友:
    鼠标抖抖,金币到到手,手提酱油,低头猛走!

网友:
    菜鸟又长见识了,呵呵

网友A:
    我想问一下,金手指下面是不是所有层都需要挖空啊,那样就没有参考平面了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我想问一下,金手指下面是不是所有层都需要挖空啊,那样就没有参考平面了?

    我们的做法是金手指下边基本上没有参考,也就内层地可以稍微压上一点,内层电不铺上金手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们的做法是金手指下边基本上没有参考,也就内层地可以稍微压上一点,内层电不铺上金手指

没有参考平面,如何控制阻抗呢

网友:
    这个是有跟你板子上想对应的阻抗标准, 金手指的的信号线明显比板子上的要粗,以相邻的信号地为参考,要是给铺上地的话阻抗反而会变小了

网友:
其实上面的表述有点片面,为避免金手指的区域刻蚀掉后使FR4的固化度不够,可能引起连接端子刮出粉末,所以一般内层会保留一些铜,或者采用GND shape或者阻流盘的形式,靠近板子中间的适当远离板边,靠外的近点,一般0.5足以;另外有提到焊盘下方挖空处理,一般也只是在有类似serdes等高速信号的时候才会出现,有点类似射频的走线,相邻层甚至几层挖空,并适当外扩,这样才能做到阻抗匹配,避免信号完整性问题,1G信号一下很少见到上面的处理,至少在华为跟中兴两家的板子上都是这么处理的

网友:
    好像在哪里看到过还有控制板子叠层厚度的原因,这种金手指的厚度应该是控制在某个范围呢的

楼主:
    对,哪位同行能简单回答一下金手指的厚度范围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