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

楼主(2011-10-27):
PCB内电层是不是一定不能走线?为什么呢?2 R8 C$ S, z6 [7 e
谢谢

网友:
不是,可以走线,没有绝对不可以的走线方式。不走线是因为当初在设计叠层时做平衡设计,不想打破平衡,还有内电层一般是参考平面,走线会割断平面,出现跨分割现象,所以一般不走线。如果你能处理好,有信心保证性能的话,一切都是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