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Designer颜色字体设置问题

楼主(2011-10-27):
    各位坛友,请教个问题,DxDesigner颜色字体在哪设置?如下图,我想把位号之类的颜色变一下,找了半天没发现,在封装里把器件的颜色设置成固定的,放到线路图中还是会变,哪位大侠知道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:
    选中文字在属性里面有个颜色设置的

楼主:
    谢谢版主,不能批量修改设置的吗,那么多元件一个一个设置会疯掉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谢谢版主,不能批量修改设置的吗,那么多元件一个一个设置会疯掉的。

    你可以框起来一起改的啊,dxdesigner里面有个filter,只选择字体,框选后就能一次性修改了,如果你选择了两种类别的东西,比如网络和文字那就不能统一修改

楼主:
    谢谢版主,可以是可以,就是分的不够细,感觉Mentor这套软件个性化设置方面做的比较少。
再请教版主个问题,EE里面摆放丝印怎么弄啊?好像是和元件一起移动的。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谢谢版主,可以是可以,就是分的不够细,感觉Mentor这套软件个性化设置方面做的比较少。
    再请教版主个问题 ...

是的,mentor里的个性化设置非常的少,有的东西没法实现,在画图模式下丝印可以手动移动的!但是一旦编辑了cell关闭后就会自动的update,为了避免麻烦,有的东西手动修改后记住fix!

楼主:
    学习了,谢谢版主的热心解惑。

网友:
move 零件了,其丝印为什么不会跟着移动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可以框起来一起改的啊,dxdesigner里面有个filter,只选择字体,框选后就能一次性修改了,如果你选择了 ...

可以设置默认的,在setup-settings-display-font mappings-edit mapping   中 即可搞定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可以设置默认的,在setup-settings-display-font mappings-edit mapping   中 即可搞定

    是可以设置默认的啊

网友(2021-12-10):
引用 网友A:
是可以设置默认的啊

没找到哎!是原理图还是PCB里的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