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pice 16

楼主(2011-10-27):
    哪位大哥能把那个 Pspice 无损的从orcad 里面切出来,单独做个绿化包不?

网友A:
    你安装allegro的时候,不要装布线和布板软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安装allegro的时候,不要装布线和布板软件

    恩,已解决。就单独装了个PSPICE,就想建下常用音频对管的模型。没想到无从下手,教材都找不到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恩,已解决。就单独装了个PSPICE,就想建下常用音频对管的模型。没想到无从下手,教材都找不到。

板块里有讲建模的,可以参考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