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sd 3D视图怎么成这样子了

楼主(2011-10-28):
还有
这是怎回事,这么解决此类问题

网友A:
创建器件封装时要加上高度(height)信息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创建器件封装时要加上高度(height)信息.

在哪里设置?是封装元器件的选项里吗?可否截个屏看看?谢谢

网友A:
这里设置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设置:

选择所有吗?是不是一各一个个的调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