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导入网表出错

楼主(2011-10-28):
小弟刚学allegro软件,在导入网表出现下面错误,怎么解决啊,
#1   ERROR(SPMHNI-176):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.

ERROR(SPMHNI-200): Error with pin number '118' in device 'RTL8367M_LQFP176_V21_0_QFN176_R': 'Unable to find pin name in adfncpin.'.

#2   ERROR(SPMHNI-176):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.

ERROR(SPMHNI-165): Problems building functions in device 'RTL8367M_LQFP176_V21_0_QFN176_R': 'Unable to find pin name in adfncpin.'.

ERROR(SPMHNI-170): Device 'RTL8367M_LQFP176_V21_0_QFN176_R' has library errors.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.
上面的adfncpin是什么?在哪里能打开?
我对了原理图和PCB封装118脚都在啊,忘高手指点!!!!!!!!!!

网友(2012-03-02):
原理图118脚没有名称

log是这么写的

就比如你去学校,只给老师一个数字,没有名字

规则不允许

要学会看log

网友:
你可以查看下封装和原理图上这个器件的每个管脚都OK。你可以试试用第三方格式调入网表,他对原理图的要求不像第一方那么要求严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