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关于阻抗控制的入门问题

楼主(2011-10-28):
请教各位高手一个关于阻抗控制的入门问题。

制作PCB时,如果做阻抗控制,要提到参数,比如设置阻抗为60欧姆±20%的误差。

我知道影响这个阻抗的参数包括:参考层的距离,线宽,走线的是否为表层或者中间层等。

但一般来说,阻抗的大小和频率相关,

这个60欧姆到底指的是在什么频率下的阻抗?

多谢!

楼主:
图片

在百度搜了一下,找到答案了。

在高频率(MHz)信号中,把传送回路作为电路。

而传输线特性阻抗是由电路的分布参数决定的,
分布参数包括如图所示的:R、L、C、G

传输线的特性阻抗
Z0 = √( (R + jωL) / (G + jωC) ) ≒ √(L / C)(R<<ωL,G<<ωC)

√是开根号的意思
≒是约定于的意思

从公式可以看到,在频率大于某个值后,
Z0基本固定,随频率ω的变化很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