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才能更新databook

楼主(2011-10-28):
我使用的是EE7.9.1,在使用library manager新建一个part之后(Copy以前的part,需要更改料号),怎么样才能够让新建的part出现在databook当中呢,databook中的资料是自动生成的,还是手动填写上去的呢?
哪位高手教教我,可能以后要新建几百个part(Copy以前的part,需要更改料号),手写的话工作量巨大啊。

网友A:
当然是手动修改了,没有哪个软件能达到这么高的智能度,何况软件也不知道你要改什么,这个修改对于大公司来说根本不算什么,有专门的人做管理,个人用嘛,还是算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然是手动修改了,没有哪个软件能达到这么高的智能度,何况软件也不知道你要改什么,这个修改对于大公司来 ...

好的,了解,谢谢。
有没有手动修改的相关资料呢,我去学习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,了解,谢谢。
有没有手动修改的相关资料呢,我去学习一下

dxdatabook的配置你可以看下坛上得教程,mentor自带的userguide比较抽象,只要你配置好了databook,在数据库中添加新的栏目后会在databook中自动添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