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99覆铜变成导线怎么解决呢?

楼主(2011-10-28):
protel99覆铜变成导线怎么解决呢?不知道被我按了什么,Protel99的顶层覆铜变成导线,而且是删除所有布线还是存在的。它是怎么弄出来的,又要怎么解决呢?求高手支支招!

网友A:
你铺铜时没有设置好同层的网络类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铺铜时没有设置好同层的网络类型

不是的!是因为设置的时候按到键盘的TCE了!就是explode polygon to free Primitive. 你可以试试看!

网友:
这个命令是把铺设的整块铜皮打散。如果你铺的是网格铜,自然变成了一根一根的导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