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rawing Format

楼主(2011-10-28):
在使用allegro16.3的时候出现这样的状况,令我费解,那位高手知道的,给我指点下!

在一个文件里面Drawing Format的列表很长如图:

在另一个文件里面Drawing Format的列表很短如图:

有哪位高手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不?

楼主:
不好意思,图好像放反了,反正就是一个图里面那个列表长点,另一个短,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,我如果想要成长的那种列表需要怎样设置啊?

网友:
    上面的才是原始的Drawing Format ,下面的應該是新增加的吧,你可以去setup/subclsses... ~~Draring format 裡面看看

楼主:
    非常感谢,已经添加成功了